各位装配电柜有使用双电源吗?

楼主(2024-12-18):
有网友说传感器和电磁阀要分开,相比于单电源有没有必要性?

网友A:
应该一个是给驱动器或者其他负载供电用的,一个是控制用的

网友B:
这样的有好多,看要求了,
有供CPU的、有输入输出分开供的,有专供用电量大的等等

网友C:
好多这么做的,还有驱动与控制分开。

网友D:
成本高一点,至少干扰方面要好很多;

网友E:
可以考虑控制系统单独电源或隔离电源

网友F:
看标题我还以为是双电源自动切换装置呢,双开关电源主要还是考虑线圈断开时产生的反向电压吧

网友G:
赞同传感器和负载电磁阀分开用,也就增加300的成本

网友H:
这样做很普遍的,比如模拟量信号受到干扰的时候,2个电源就可以避免这种现象

网友I:
输入输出分开可以的,我们这plc还要装一个220v隔离变压器。

网友J:
输入、输出电源分开,我们一般都这样干

网友K:
是,以前干这活的时候,输入输出电源都是分开的,早期伺服还用变压器隔离。

网友L:
这样做的话负载短路还不会影响控制电路。

网友M:
看到过配三个的,一个工气动元件用,一个单独给PLC+HMI,一个供除这两个以外的其他元件用

网友N:
最好是分开,省着后续有问题。

网友D:
像图中这个电源 ,2个10A的比一个20A的价格并没有高太多,肯定是分开好;

网友O:
需要这样

网友P:
建议分开,我就是这样做的。

网友Q:
单位采购的加工中心上面采用3个输出24V的开关电源,刚开始不理解为什么不直接用大一点功率的开关电源,看了师傅们的回复,这种做法好处还是挺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