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12-18):
输出口虚电压/输出口空载有电压/输出口默认电压问题处理

参考现象:
输出口在空载且没有打开的情况下测量有一个0.7V左右的电压。

问题分析:
该电压是由MOS管漏电流引起的虚电压,不同的万用表不同时间测试结果均有差别,但用示波器测试可以看到电平始终为0V。

解决方法:
该电压对于实际使用不会产生任何影响,直接忽略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