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绿色的螺栓是干什么的时候?

楼主(2024-12-19):
红色的是排气的,绿色的是干什么的?谢谢

网友A:
放水的
,打开把泵体里面水放完,维修或冬天防冻。

网友B:
一楼跟我的想法一样,但是我没这个实践经验哈。

网友C:
放水用的吧

网友D:
或者说是运转之前检验这个泵体里面有没有水?

网友E:
排气孔,第一次使用的时候要打开它,不然里面的空气排不出来,当有水从小孔流出后在拧紧此螺丝即可

网友E:
泵体底部的螺丝,用来排空水泵积液,水泵长时间不用要就要把泵体内的积液放空,防止生锈腐蚀

网友F(2025-01-23):
排污卸压孔?

网友G:
应该还有别的功能,我调整过好像水泵的声音有变化

网友H:
没见过这个螺丝

网友I(2025-03-17):
上边排气,下边排水

网友J:
排空多级泵底部液体

网友K(2025-06-10):
上面的排空气,下面的排水

网友L:
绿色的螺栓是工作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