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12-19):
这是一个是服役16年的立体车库,幸亏是白天,其使用的交变直变压器失火,值守人员用灭火器扑救
后来应该是维修人员试图修复

这是现场看到的,明显几个很新的空开,接触器

这个是替代原来的两相380电源监控器

这是旁边还正常工作的相同驱动柜

如何才能避免类似事情再发生?
据说接触器类怕用灭火器,是不是

网友A:
可以改造了·····

网友B:
如何才能避免类似事情再发生?

定期巡查,用红外摄像仪看温度

网友C:
加装自动灭火装置

网友D:
回复 网友B:
看了那么多介绍厂家推广自己家的热成像之类,我就有一个疑问,怎么界定设备的温度超了?而且有的设备外部温度可能正常,但是里面可能超了

网友E:
初级次级加装保险丝,断路器保护元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看了那么多介绍厂家推广自己家的热成像之类,我就有一个疑问,怎么界定设备的温度超了?而且有的设备外部温度可能正常,但是里面可能超了

网友F:
这线路够乱的。

网友G:
接触器怕含水类的灭火器。

网友H:
定期巡视,定期紧固,定期清理。

网友I:
回复 网友G:
一般都是做第一项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看了那么多介绍厂家推广自己家的热成像之类,我就有一个疑问,怎么界定设备的温度超了?而且有的设备外部温度可能正常,但是里面可能超了
根据经验呗。电缆一般不超过75度。接触器这类感觉不能超过70度。

网友J:
至少几十人修过这个设备了

楼主:
回复 网友H:
离目标又近一点

网友H:
回复 楼主:
嗯哪。嗯哪,谢谢!

网友F:
配电柜的线路应该从新布一下。

网友K:
烧变压器,一般是前级保险选的太大,当次级出现短路时候,由于前级不能及时断开造成的

网友L: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看了那么多介绍厂家推广自己家的热成像之类,我就有一个疑问,怎么界定设备的温度超了?而且有的设备外部温度可能正常,但是里面可能超了

版主这个设备好,热成像仪 看那个发热一目了然  确实的标本兼治  不错

网友L:
计划 回头也买一个热成像仪  专业给自己的音响室配置 每周也定期检查一下

顺便把音响室里面的电源专线换成12平方的电缆  把漏保替换成25A的(德国西门子25A的漏保入线口最大只能接12平方的线芯)

保证20年电线与漏保不发热不故障表情  把63A的漏保退下来 把音响设备减少一下  火灾确实很危险呀!

平时电器看着正常 实则可能已经是极限发热了 一旦着火 冬季火灾会很危险  火灾85%都是电器起火!

网友L:
这个是不是修完以后 就不整理线了  好乱

这个电柜线比较规整

这些设备在16年以前 配置的相当不错了  不过再好的电器模块过了15年 也都需要检查更换了

网友L:
回复 网友B:
版主这个热成像仪的回贴与推荐 确实很好  回头去买一个 给家里的音响配置上 几十万都花了 不差一个热成像仪

专业给音响室配置一个热成像仪 定期检查音响室设备与电路  不外借 只给音响室专用

楼主:
回复 网友E:
初次都有保险,还有单独空开

楼主:
回复 网友B:
巡检空挡还是发现不了,尤其对于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K:
烧变压器,一般是前级保险选的太大,当次级出现短路时候,由于前级不能及时断开造成的
变压器前AC380v,6A保险,后DC200,6A保险

楼主:
引用 网友L:
这个是不是修完以后 就不整理线了  好乱

这个电柜线比较规整

这些设备在16年以前 配置的相当不错了  不过再好的电器模块过了15年 也都需要检查更换了
上图应该是修复失败~已经发现给的图纸有一处错误编号
说实话,图纸控制电路一时看不懂

网友B:
引用 楼主:
巡检空挡还是发现不了,尤其对于短路

短路,基本上是烧保险或者跳闸,不会造成着火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不是短路不好说,客户说是短路引起
应停着车,只能门缝看,而且一看都弄成这么乱,不想找人继续维修

网友M:
初级加过载保险丝安全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