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软元件范围不足怎么解决?

楼主(2024-12-20):
下图这种错误怎么弄呢?

网友A:
[工具]--自动分配软元件设置
扩大元件范围

网友B:
[工具]--自动分配软元件设置调整一下 就可以

网友C:
工具-自动分配软元件设置

网友D:
更改软元件范围试试。

网友E:
带标签程序初始分配软元件范围比较小,重新设置一下范围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