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控制柜报价多少合适?】

楼主(2024-12-21):
柜子 1500*650*250
接触器 21个,热继 14个
空开.....
外接端子170,外接线150左右
这样的控制柜多少钱?
服务费~拆旧装新,多少钱?

网友A:
32的接触器 60左右
热继电器 算 50
正常空开应该多用几个 算25一个
柜体
电源附件
线缆
安装柜子费用
现场接线调试费用
10000至少吧

网友B:
是不是双面的柜子哦 ?
没有看到PLC。
10000块钱不多,刚刚粗粗算一下成本,估计差不多要5000了。

网友C:
根据实际照片,算的大致材料。我8K能给你干,限本地不远,
按我这个报价,我估计还有大佬嫌弃贵。
那个控制柜,普通的500以内,如果换成仿威图的,1000多,
2天做柜子,算1000.现场2个人干2天什么都接完了,算4个工,或者第一天2个人,后面2天留一个人干2天收尾。
算2000不得了了。

网友D:
要少了,干的没动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双面的柜子哦 ?
没有看到PLC。
10000块钱不多,刚刚粗粗算一下成本,估计差不多要5000了。
PLC柜子在旁边,不需要更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少了,干的没动力。
要多了,被卷概率很大,全包多少合适?
有图纸,已经发现有不符之处

网友E: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少了,干的没动力。
要多了,被卷概率很大,全包多少合适?
有图纸,已经发现有不符之处
那就可能调试还要花点工服,建议按上面的10000来报,不然真的会亏

楼主:
回复 网友C:
出乎意料
拆旧柜可不是简单的一拆了之,原进线要对应不能张冠李戴
调试也不能上来就通电,毕竟有45个车位,起码要确定每个车位都能正确运行
这是没出问题的柜子,供电总开和动力开关(电机三相电)
你看图纸
GZK下口L1-L2倒一下啥意思?DZK不是有倒回来了嘛
看实物,显然没按图施工
.......
还有些飞线
6k多还能报本?

楼主:
回复 网友C:
就这个组合,去年只买了中间单元,据说600多

网友C:
回复 楼主:
所以品牌很重要啊,你又不说清楚,

还是那句话,硬件价格+10%=给用户的价格。人工费按400/天计算。

你说那些对线电机的,其实吧,2个人也搞不了多久,当然,还是看现场情况。

今年很卷啊,你不干有的是人干

网友F:
把柜体算上至少一万

网友A:
按照国产正泰的价格计算的
用施耐德的还要加一些的。

网友G:
没要求使用三相带漏保的电源开关已经很不错了,这个价格感觉没问题啊

网友H:
如果元器件品牌没要求,
新柜材料含人工装配费用,3000-3500之间;
拆旧恢复及调试,1500-2000;
利润:1000-1500;
报价:5500-7000之间
这年头这价格已经算高了,对方有询价其它的话卷的概率更高,对方可能报4000-5000都。

如果都是进口牌子,譬如类似施耐德但型号系列没要求的话,材料费再加1000吧。

网友H:
即使用施耐德的,参考经济型的,
微断:EASY7 系列 或者 OsmartC32N,
接触器:LC1N系列,配热继LRN系列
继电器RXM...L..系列

如果完全按照以前同档次,需要重新核价,重点你报价时要给对方说明你是按照什么来报的?以前同档次品牌及系列?还是功能满足国产品牌就行,免得对方询价时人家不按套路出牌功能满足就好了,这样你就没优势了

网友I:
回复 楼主:
估计上侧引线相序不正确,导致综保报警,然后将两个开关中间的线进行调相;
但是试车时又发现,电动机都是反转的,只能在第二个开关下侧再次调相。

楼主:
引用 网友I:
估计上侧引线相序不正确,导致综保报警,然后将两个开关中间的线进行调相;
但是试车时又发现,电动机都是反转的,只能在第二个开关下侧再次调相。
有道理

楼主:
为啥人家报价高出那么多?却拿到了
听听解说
1.烧毁说明……
2.老舅设备……
3.四层48工位,能放45辆车……
4.什么单位用?(关键点)
5.图纸需要费时解读(要多图穿插看才能正确完整布线)
6.时间要求

网友J:
还是得保证有一点利润吧

网友K:
最终几万成交的 还有些回扣之类的吧

网友H:
这柜子能卖个这个价格,关系好处自然是少不了,还好你这暂时没有卷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