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12-21):
虚拟机里的WINCC连不上主机上的1200PLC,请教下,通讯参数应该怎么设置?WINCC7.5SP2+博图V17

网友A:
最好采用桥接方式,选择好桥接的网卡,设置好ip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桥接模式,设了IP也不行,PG/PC接口选的网卡,主机的PG/PC接口选的PLCSIM.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桥接模式,设了IP也不行,PG/PC接口选的网卡,主机的PG/PC接口选的PLCSIM.
能ping通没? 接口选择截图来?

楼主:
回复 网友B:
高手,帮忙指点下

网友A:
1200仿真需要NettoplcsimS7 才能连

网友C:
主机用1200仿真?

网友D:
把你的电脑的WiFi关了,虚拟机网络就选NAT模式,再重新开机联一下,应该就没什么问题了!

网友E:
看下笔记本的WIFI开关,如果打开了,关掉它。再检查下两端IP,同网段。

网友F(2025-02-06):
plcsimS7要下载才行,直接仿真不了吧,后来怎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