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12-21):
我用的普通定时器ODT,输入端用DB1.DBD2,输出用MD2或MW2都会报错,应该是格式不对,请大家指教,谢谢!

楼主:
找到方法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普通定时器ODT,输入端用DB1.DBD2,输出用MD2或MW2都会报错,应该是格式不对,请大家指教,谢谢!

ODT定时器的输入端为S5TIME数据类型。

而S5Time类型是一个16位数据,怎么能用DBD呢?应该用DBW。

而S5Time有其独有的数据组成,包含了时基。

因此,你使用DBW作为输入端的话,必须为你的DBW填入对应的时基,否则将发生数据紊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