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12-22):
屏型号:GP-2401 软件:GP-Por/PB3  下载后有的地址画面不显示了,请教前辈是什么原因?是没与PLC联接导致的吗?(已确认是与PLC联接相关)

网友A:
没下载全吧
少勾选了什么?

网友B:
似乎好多乱码

网友C:
连上PLC再说;

网友D:
我只知道乱码是你的系统与它的系统不一致,你是中文系统,它那可能是在韩文、日文或其他系统下做的文件

网友E:
应该是没连上PLC

楼主:
今晚过去客户那里调试了,正是没连上PLC的原因。非常感谢ZCMY版主。附现场调试视频。
坏屏
新屏传送
上机

网友C:
没与PLC通讯上的话,很多控件是没有显示的,而且有些程序可能是多语言版本的,不连上显示的不是中文也正常的;

网友F:
型号,是不是没匹配上啊。

网友G:
这是繁体字吗?

网友H:
曾经处理过类似故障,表现就是信号不对版,检测设置都对,最后检测是线没接对,信号地错位

网友I:
就是没通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