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12-22):
昨晚给一个客户新家维修回水器,水电师傅正给客户换这个4p100a的断路器。说是无法合上去。一合就自动脱扣跳闸。人家换了一个正泰100a' 的,这个要扔垃圾被我留下了。我试了一下确实无法合闸,(合不上去。仔细看第四p)仔细看第四p右侧破了个口子,果断拆掉铆钉,去除第四p。发现可以合上了。锯掉多余的铆钉,这端怎么处理呢。让这3p更紧固

图示已经修好合上的样子。

楼主:
有些人喜欢用这种4p的,而我担心万一正好零线那一p开路了,岂不是要烧东西了。我宁愿选3p,零线用端子排分线

网友A:
不值钱。

看需求,有时候上级漏电跳闸需要断开N线的时候也可以啊

有些柜子主空开我就配置的4P,拉闸也没见烧东西

网友B:
基本不会去修这些东西,感觉没得价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值钱。

看需求,有时候上级漏电跳闸需要断开N线的时候也可以啊

有些柜子主空开我就配置的4P,拉闸也没见烧东西
确实不值钱,修着玩呗。

网友C:
标注N的是零线 内部也是通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标注N的是零线 内部也是通的吧

全分断的

楼主:
合不上闸的这一p。用料还是实在的

网友D:
除非单相供电,一般不考虑零线过空开。
另外4P改3P后,铆钉锯够长,再砸紧。

网友E:
工作比较轻松 没事就修修 哈哈 。

网友F:
引用 楼主:

合不上闸的这一p。用料还是实在的
看上去是正规大厂生产的哈!

网友G:
客户新家,100A断路器,三项进电,这是多大的家啊

网友H:
我这里都换了这种带漏保的了。经常跳闸,原因是漏电流才30mA,有时必须将设备的接地线断开才能合住。

楼主:
引用 网友G:
客户新家,100A断路器,三项进电,这是多大的家啊
4层别墅

网友I:
不值钱,不要浪费时间在这个上面,建议有空研究一些高附加值产品

网友J:
m3螺丝加螺母4套,可以完美解决

网友K:
废物利用挺好的

网友L:
如果长时间用,就换新的吧,安全第一。

网友M:
这种品牌越做越差,大电流关键地方的还是用好点的吧。

网友N:
别墅,还是选用施耐德比较靠谱吧

网友O:
4P断路器下方220V设备只用其中一相,万一断N线也没事,但是维修查漏电就方便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