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还好好的 32位浮点数显示运动位置

楼主(2024-12-22):
一个FX3UPLC 一个中达优控触摸屏
移动X Y轴
Y0 Y1发脉冲 除伺服电机每圈脉冲数 再乘丝杆螺距
小数在D56 D62显示
在一个页面
做示教指令
移动X Y轴
通过M27 M28 M29
把D56 D62
分别写进工位一位置数据寄存器 D230 D232
工位二位置数据寄存器 D234 D236
取嵌件位置数据寄存器 D238 D240
触摸屏数据类型都是32位浮点数 共五位 两位小数
之前测试了一个简单工程,
还好好的,修改了局部居然
显示的数据就出错了
请教老师 谢谢

楼主:
两个不同位置的D数据寄存器怎么会不一样呢
昨天测试还一样的
触摸屏上的数据类型都检查过了
都是32位浮点数
包括计算的每圈脉冲数
丝杆螺距
换算出来的实际位置值交D56 和D62

网友A:
浮点数传送要用EMOV指令

楼主:
非常感谢
用DEMOV后在线监控数据正常了

网友B:
要用EMOV指令

楼主:
回复 网友B:
DEMOV 谢谢 一点没有考虑到浮点数指令还不一样

网友C:
用DMOV传送结果也是可以的,只却决于你后面的计算方式

网友D:
32位传送 不能MOV 用DMOV EMO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