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12-22):
每个7805,输出都接0.5欧电路,这个均流电阻工作原理。有懂的大师指点一下

网友A:
三端稳压器本质是射极放大器,加个电阻相当于串联电流负反馈。

网友B:
你的目的是增加输出电流,但数量大的时候,干嘛不换一个电路

楼主:
网上是看到这个电路不太了解原理,谢谢二位解答

网友C:
加电阻就是均衡输出电流的,如果要求电流大,直接用金封lm317 电流5A 大电流的开关电流就更多了

网友D:
均流电阻工作原理
均流电阻在电源系统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多个电源模块并联工作的情况下。其主要目的是为了减小并联时输出电流的差异,确保每个电源模块能够均匀地分担负载电流,从而提高系统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均流电阻的作用
均流电阻通常被串联在每个电源模块的输出端,当多个带有均流电阻的电源模块并联时,这些电阻会帮助平衡各个模块的输出电流。这是因为每个电源模块的输出电压可能存在微小的差异,而通过串联均流电阻,可以使得输出电流较大的模块的电压降较大,从而减少其输出电流;相反,输出电流较小的模块则会增加其输出电流,最终达到均流的效果1。

网友E:
每个输出电压,都不相等,直接并联,输出电压高的输出电流大,不均匀,输出容易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