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3U 动作结束继电器M8029 Y0 Y1同时动作 共用么

楼主(2024-12-23):
需要对两个轴同时动作,分别在Y0 Y1发脉冲。
但是手册上似乎只有一个M8029,
当然共用的话设计者的考虑和使用者
存在认识的不同。不像硬件继电器需要使用两个。
但是感觉有点不受把握, 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需要对两个轴同时动作,分别在Y0 Y1发脉冲。
但是手册上似乎只有一个M8029,
当然共用的话设计者的考虑和使用者
存在认识的不同。不像硬件继电器需要使用两个。
但是感觉有点不受把握, 谢谢
您需要更新您的手册......

网友B:
M8029是指令执行结束标志位,针对于很多的指令。
关于脉冲轴,楼上版主给出了截图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老师的指点 我再看看

网友C:
引用 楼主:
需要对两个轴同时动作,分别在Y0 Y1发脉冲。
但是手册上似乎只有一个M8029,
当然共用的话设计者的考虑和使用者
存在认识的不同。不像硬件继电器需要使用两个。
但是感觉有点不受把握, 谢谢
M8029不能理解呀,即便Y0,Y1同时工作,举例已经很好的解决了~你只要将M8029紧跟对应指令就不会出问题
如果你使用M8340,M8350,这段程序还需要改造才能达到M8029的效果

网友C:
回复 网友C:
如果你要对Y0/Y1再次发脉冲,M8340/M8350是个好东西~可以避免犯错

楼主:
回复 网友C:
8340 8350不是等于Y0 Y1的加减计数器么,
发脉冲就和8340 8350的当前值比较.
还有其他更好的方案么?

网友D:
可以用位置比较和执行标志位 作为转移条件

楼主:
一本软件手册
一本硬件手册
定位指令还比较多
但是具体怎么用没有说
先了解一下

网友B:
回复 楼主:
你更需要的是定位手册

网友C:
引用 楼主:
8340 8350不是等于Y0 Y1的加减计数器么,
发脉冲就和8340 8350的当前值比较.
还有其他更好的方案么?
这个理解肯定只错误的,它只要on/off二个状态
是否正在工作的标志

楼主:
回复 网友C:
哦 对对对
M不是D  谢谢
我再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B:
非常感谢版主
真是不错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