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12-23):
各位电气大哥,帮忙给看看这个,以下是给一台消防柴拖泵蓄电池充电的市电配电柜及连接线,市电通过整流器输出24V直流通过一根三芯线接到了柴拖泵启动马达上,一根+24接在马达上吸接线柱上(跟蓄电池正极接一起),另外一根-24接跟蓄电池负极线一起接在启动马达的打铁上,还有一根线+24伏经过中间继电器接到启动马达的启动接线柱上。以上接线都是以前安装的时候接好的。现在的问题是:厂里让我给蓄电池供电充电,我在合市电220电源开关时发现断路器合不上,经过排查断路器开关、配电柜内逆变器等都没有问题,最后把那根跟蓄电池负极接一起打铁的-24线拆下来,就可以送上电了,但是电池还是充不了电,浮充整流器检查过了,输入220v输出直流27v 请各位大佬帮忙分析下什么原因,万分感谢!

网友A:
先买个电瓶检测器,判断一下电瓶是不是还可用
or 直接买一个可以激活电瓶的智能充电器修复一下
怀疑是电瓶饿死了
修复成功查充电部分
修复不成功换电瓶
哦 先检查电瓶液够不够适当补充电瓶液

网友B:
哪来的-24V?不明白!

给蓄电池充电,直接将整流出来的脉动直流电按正负分别接到蓄电池的正负端就可以了,何必搞得那么麻烦。

也不知道你的启动按钮是怎么接到启动马达的电磁开关端的?启动的时候,这个端子是通过开关(或按钮、继电器)搭铁的,即该端子直接接地(搭铁)就是启动(马达电磁开关通电吸合)。

也就是说,马达启动开关在马达内部是直接与+24V端子连通的,马达上的启动端子通过开关(或按钮、继电器)搭铁就是启动。

当年我们维修检查的时候,在接好蓄电池后,懒得去按启动按钮,直接用螺丝刀靠住该端子碰启动马达的外壳(短接外壳)就可以启动柴油机。

你就按我所说的去检查看哪里接错线。就三根线都找不出错在哪,就说明你的基础太差了。我不在现场,无法知道你错在哪里。

网友C:
对于电池的检测,直接上检测仪,20秒就知道电池的具体寿命

网友D:
电池短路了,或者+-接反了

网友A:
回复 网友B:
这个启动机与汽车的不一样?
汽车的是给正电压,即将大小桩短接

网友E:
换个电瓶试试

网友F:
引用 网友A:
这个启动机与汽车的不一样?
汽车的是给正电压,即将大小桩短接
跟汽车的一样。只不过他这个配电柜有蓄电池的浮充功能。

网友F:
跟汽车的一样。只不过他这个配电柜有蓄电池的浮充功能。充电器单独引27v+到电瓶正极,27v-引道电瓶负极试试。正负不要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启动机与汽车的不一样?
汽车的是给正电压,即将大小桩短接

大同小异。内燃机(指汽油机、柴油机等动力机械)的启动马达原理都是一样的,关键在于自带的蓄电池充电发电机的电压调节器是正极搭铁还是负极搭铁,区别仅在这里。

根据楼主所述,他的柴油机好像不自带充电发电机,靠另外220V整流电路充电装置充电。现在不知道他的那三根线中的来源到底是哪里,他有没有接错线也不知道。

其实内燃机的蓄电池充电电路很简单,就是充电电源(充电发电机、外接充电器)的正负极输出分别与蓄电池的正负极直接或者通过其他的控制装置与蓄电池的正负极连接即可。

而启动马达更简单,它里面就是一个大马力直流电动机和电磁开关+电磁离合器。电磁开关的线圈(有两组,一组吸合、另一组维持吸合)一端与马达的供电在内部相连接,另一端与启动按钮相连接,启动按钮通常直接搭铁。按下启动开关,电磁开关的吸引线圈得电吸合,使启动马达线圈另一端搭铁,马达启动运转。电磁开关线圈的吸合同时带动铁芯运动拉动一个拨杆,把启动马达前端的齿轮推到内燃机的带齿大飞轮与之齿合,带动大飞轮转动,从而带动气缸燃烧工作。

说了那么多,可能也不一定能说得清楚,你们自己看下面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曾维修柴油发电机时绘制的启动马达的原理示意图。

网友A:
回复 网友B:
网搜启动机原理图
启动过程
在用本田车启动电路图
可以看出吸力包需要正电压
吸力包的维持线包好像是个摆设

网友B:
回复 网友A:
电磁铁没有正负之分(除非里面接了个反向二极管),通电产生磁力(场)就可以闭合动作的。
其实你的那些图示和我整理的图原理是一样的。
内燃机启动电池正极搭铁我也修过不少,和负极搭铁的原理也是一样。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电磁铁没有正负之分(除非里面接了个反向二极管),通电产生磁力(场)就可以闭合动作的。
其实你的那些图示和我整理的图原理是一样的。
内燃机启动电池正极搭铁我也修过不少,和负极搭铁的原理也是一样。
没见过正极搭铁的汽车,除非它各色,楼主的可能就是正极搭铁。
你这张图红蓝线圈定义反了,这图等同我摘要的第一图~按定义

网友B:
回复 网友A:
没有反。红色线圈串联启动马达励磁绕组,蓝色线圈直通按钮。
按钮按下时,接通蓝色线圈,吸合力最大;红色线圈要通过启动马达励磁绕组(相当于串联了一个电抗器)才与按钮连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没有反。红色线圈串联启动马达励磁绕组,蓝色线圈直通按钮。
按钮按下时,接通蓝色线圈,吸合力最大;红色线圈要通过启动马达励磁绕组(相当于串联了一个电抗器)才与按钮连接。
好吧,你说的对
定义红线圈是维持就是错误的,在启动触点闭合时它就没有了磁力,相反蓝色线圈一直得电,它才能一直保持磁力,直到按键断开。

网友B:
回复 网友A:
你是对的。我疏忽了红色线圈在电磁开关闭合后就已经短接退出工作,以为其与启动马达的励磁绕组串联就是维持线圈,不应该是吸合线圈,没有注意到蓝色线圈在电磁开关闭合后仍能继续工作。
谢谢你的指正!!!
人老了,逻辑分析、判断和反应、记忆能力也越来越差了,一天不如一天,不服老也也得服啦,比不上你们年轻人了。参与讨论和争辩也就是企图锻炼自己的逻辑分析、判断和反应、记忆能力,以减缓痴呆的进程,今后如有得罪的地方请原谅。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