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也要罢工了

楼主(2024-12-24):
年底了,看网上说手机对人说话会智能试别,不知道是真是假。
反正我手机是出问题了。(不知道是不是我最近说了几次年底换机的原因
当然手机也好几年了,原计划也就是年底换的。本打算春节期间看看的。没想到没撑的春节。

故障现象:手机会莫名其妙重启,无线网络打不开,数据线插电脑没反应(充电正常)。
其他打电话、流量上网正常。

网上大致查了下,说是这个系列的手机通病,需要重置CPU。估计的一百多,我在想这手机现在估计都不值两三百吧
准备换机,发现大问题来了。
换机需要数据移植,现在换机软件没有无线无法使用。
想用数据线导进电脑也没辙,插数据线电脑没反应,这条路也断了。

问问广大网友又啥好办法数据能移至出来。毕竟微信、照片几十个G呢,也不知道重要不重要,反正不想删。

网友A:
感觉是真能听见,我白天说我鞋不好了,想买双鞋,晚上刷淘宝就开始推荐鞋了···

网友B:
那就重置CPU,植锡也不贵

网友C:
换新的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感觉是真能听见,我白天说我鞋不好了,想买双鞋,晚上刷淘宝就开始推荐鞋了···

确实这样,不仿大家都看看是否这种情况,反正我是经常出现这种现象,不光淘宝会出现,几十百度也给你推送这东西。所以隔墙有耳要换成身边存耳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感觉是真能听见,我白天说我鞋不好了,想买双鞋,晚上刷淘宝就开始推荐鞋了···

确实这样,不仿大家都看看是否这种情况,反正我是经常出现这种现象,不光淘宝会出现,几十百度也给你推送这东西。所以隔墙有耳要换成身边存耳了
大数据和心理作用吧。如果厂家敢这么搞,分分钟让他破产

网友F:
做初始化

网友G:
WiFi不能用,就只用流量,微信有文件传输助手,把重要文件通过微信传到电脑。

网友H:
修好再买个新机,只要旧的机能稳定两三个小时,所有数据都可以转到新手机上去
我原来的华为旧机也是你说的那个问题,但售后检测说不是电池问题,不建议修,我就去专卖店买个新机,就机用充电宝一直外挂供电,联机传送数据,全部数据和应用转到新机,大概一个多小时
测试速度是肯定比原来快,操作习惯不变

网友I:
先试试OTG挂u盘,如果行可以复制数据到u盘。还有一种可以试试用流量,手机装网盘的app,使用网盘的备份功能,可以备份通讯录、照片、文件,应该都可以。

网友J:
手机自带的杀毒软件,自检下试试呢。

网友K:
这叫手机召回. 按道理是厂家负责的.

网友L:
能接受速度慢点,蓝牙

网友M:
回复 网友A:
自己家里讲方言也能识别?

网友N:
3-4年
再长了 都比较卡。

网友O:
建议还是换新的吧,我现在用的手机就是莫名奇妙的重启,有时候还自动关机,偶尔不识别手机卡,用了5年了维修没有价值。

网友A:
引用 网友M:
自己家里讲方言也能识别?
额,家里讲普通话
只有和父母交流的时候讲方言

楼主:
引用 网友L:
能接受速度慢点,蓝牙
找到了一个办法,我手机直接内存卡,我用内存卡的,也慢,需要一点一点转。

楼主:
引用 网友O:
建议还是换新的吧,我现在用的手机就是莫名奇妙的重启,有时候还自动关机,偶尔不识别手机卡,用了5年了维修没有价值。
嗯,就是要换机了,原数据还有些留恋在想办法转存过来。

楼主:
引用 网友N:
3-4年
再长了 都比较卡。
手机也还好,目前看也就没有WIFI,接打电话、发发短信、微信还能用,就是莫名其妙会自己在那重启

楼主:
引用 网友J:
手机自带的杀毒软件,自检下试试呢。
应该不是中毒了,也杀过几次了。反正也是准备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先试试OTG挂u盘,如果行可以复制数据到u盘。还有一种可以试试用流量,手机装网盘的app,使用网盘的备份功能,可以备份通讯录、照片、文件,应该都可以。
OTG也不行,很奇怪。WiFi、数据线都不行。还好内存卡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做初始化
舍不得部分数据。

网友J:
回复 楼主:
换吧,元旦,春节活动应该都不少。

网友F: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做初始化
舍不得部分数据。
你先前用的是数据线还是充电线,判定一下
能走网络,那就下载“克隆”软件,克隆一下。

网友P:
个人感受手机同电脑一样,都是由后台操作与控制的。作者王成刚有一书中写得比较现实一句(没有人脑哪来电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