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关于IGBT耐压问题(20241224)

楼主(2024-12-24):
上面富士和英飞凌的IGBT耐压值都是1700V,为啥测出来差别这么大?英飞凌的我测了好几块都偏低,连1000V都达不到,请教各位大神:是IGBT不好,还是我的测试方法有问题?

网友A:
你这样容易把模块测坏,需要封锁住触发脚,然后测正负极和输出耐压。并且,富士的模块,卖家明确说明,只能在耐压值范围内测耐压,超过耐压值,基本都会测坏。我就测坏过3个。

网友B:
必须短路G-E

楼主:
回复 网友B:
短接了,测试工具上就有此开关选项。

网友C:
我的理解,不一定正确。看手册,这个仪器测试的时候击穿电流小于1mA,这个模块集电极发射极截止电流在1700v时候有1mA。假如说仪表击穿电流是0.8mA,那么加压到0.8mA时电压还达不到1700v。正确测试就是加1700v,然后看漏电流是否超1mA。

网友D:
undefined
要相信自己

网友E:
耐压测试检测漏电流不同,耐压值读数不同。需要按照PDF规定的漏电流下的最高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