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12-25):
维修一台4kw纺织用变频器,模式工作在矢量模式。电机配的也是4kw.打开发现是v相上桥损坏,并连体同栅极电阻75欧姆烧坏。更换后测驱动波形一致,测静态负压v相为9.6v   上桥UW相静态负压为9.8v,测v相静态负压电流为13ma.UW为30MA,
查了负压电路对比也没有发现为什么v相静态负压电流相差原因,上电用0.75kw电机测试,三相输出电压基本一致,v相低于Uw相2伏多。客户试机炸机,拿回来发现又是v相炸坏。查资料原模块最大使用电流15A.买的二手同型号模块更换,一直合作应该不是模块问题,原型号模块虽然电流余量不多,感觉不是模块问题,还有负压电流相差多少。想不明白,请各位老师分析一下炸机原因。

网友A:
1、查(更换)V相驱动芯片。。。G电阻也炸了,芯片直接更换吧!
2、查V相驱动电源滤波电容。

楼主:
这些都更换了

网友B:
检查V相为什么驱动电流低

网友C:
U\W是否接有7840,若是的话,负电流约比V相大20mA左右,说明V相电流是正确的。
若UVW供电及负载电路都一样,就要查为何负电流值小了。

网友D:
那相门极电阻烧了,就把那相驱动光耦,稳压二极管换了就行了。

网友E:
客户上机就炸,还是运行一小会才炸?也不排除电机导线接地问题。

楼主(2025-04-15):
运行就炸,小功率客户已经放弃维修。

网友F:
回复 网友C:
请咸老师细说,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