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参数

楼主(2024-12-25):
一台粘度计上的,各位论坛大神,这个42步进电机的参数是多少,谢谢

网友A:
不知指的步进电机啥参数?只知道步进电机有2相,5相,还有混合,再一个就是步进电机的角度与电流了。你这个某宝搜搜看没有?

网友B:
48应该是长度48mm,可以量一下
长度一样的话,应该各厂家的参数差不多的

楼主:
版主牛,赞一个。48就是电机长度,现在主要在查步距角,转矩。这些参数。仪器上用的。十分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版主牛,赞一个。48就是电机长度,现在主要在查步距角,转矩。这些参数。仪器上用的。十分谢谢
两相步进的步距角是一样的
至于转矩,各厂家只要是48长度的也基本是一样的
如果你想换电机的话,只要是42系列、48长度的就行了,最多再确认一下轴径的大小
淘宝上多的很,随便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