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12-25):
大连德嘉S06型PLC,体积小省空间,价格低性能稳定。

支持一路485 通讯的功能,用于模拟量的采集与控制,485采用填表方式,具有通讯断线诊断功能,简单快速方便。

可以外接6个SMART IO模块,扩展模块可以使用西门子原装的IO模块,也可以使用大连德嘉兼容型IO模块。

可以使用西门子STEP 7-MicroWIN SMART 编程软件,具有 Modbus TCP,S7-200 TCP,S7-300 TCP协议,可以与 WinCC 直连(既无需用 PC ACCESS 作为 OPC 连接),组态王,力控等主流的上位机相连接。

可以实现 PLC 通讯(S7-200 SMART/S7-300/1200/1500,使用 S7 PUT/GET 命)。

可用于 C++、Delphi、 C#、VB 等高级语言编程讯(用 Modbus TCP 协议)可以连接西门子精彩系列 SMART LINE 触摸屏(Smart 1000IE 和 Smart 700IE

网友A:
这个PLC换个模具,也许会用。如果外壳是仿西门子的,公司肯定不会用。

网友B:
有产品选型手册吗

网友C:
大部分场合用还是可以的

网友D:
做成白色也可以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因为要搭配我们的扩展模块或者西门子的扩展模块,所以外观上要基本一个类型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大连德嘉工控设备有限公司 产品选型手册
供参考!

楼主:
回复 网友D:
白色的和西门子的外壳不太匹配哈哈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的,完全能够满足一些小型项目了需求了

楼主:
使用S06型 PLC和西门子S7-1500/1200/200 SMART通讯,最简单,最便捷,最省时的方案:
由于S06型PLC本身支持S7 GUT/GET通讯,那么它就会支持与西门子PLC之间的通讯,这样现场就可以一主多从的方式进行以太网通讯了,编程最简单方式就是通过S06通讯组态插件来完成,如图:
用该种方式,免去了复杂的梯形图编程,不用过多学习额外知识!简单方便!而且一共具有6个通道,每个通道互相独立

楼主:
S06型PLC后面可以接的扩展模块,可以是西门子的,也可以是大连德嘉出品的S7-200 SMART系列数字量和模拟量扩展模块,其接口均与西门子原装模块一致,使用及配置方式 (包括接线端子方式)也与原装模块相同,可直接替代西门子原装模块使用,与西门子S7-200 SMART SR/ST系列 CPU完美兼容,与西门子原装的SMART系列IO模块可混合兼容使用,性价比极高!尤其EM AQ04,大家可以对比一下我们的接线方式是与原装完全一致的。

网友E:
支持PN-IO智能从站的通讯方式吗?可以作为1500的PN-IO从站吗?

楼主:
回复 网友E:
这个目前还不支持,可以通过S7通讯,使用PUT/GET通讯和1500通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