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人的双电容电机又烧了

楼主(2024-12-25):
熟人的双电容电机又烧了,年纪大了堵转了没反应过来。有啥好办法。加电动机保护断路器?

网友A:
。。。。换同功率三相电机 ,配变频器 ,打完收工 。

网友B:
就算你里面装了过热保护一样烧,见得多了

网友C:
买个同功率换变频器 电机换成三相电机 改成220v

网友D:
换个空开小一点的。或者加一个保险丝。

网友E:
正反转切换太频繁了吧。

网友F:
感觉还是加个变频器好些,成本增加也不算多。

网友G:
检查下电压是不是高了很多。

网友H:
换吧,老伙计了,该退休退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同功率三相电机 ,配变频器 ,打完收工 。
那要配一个220的变频器。成本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算你里面装了过热保护一样烧,见得多了
如何解决呢?

网友I: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算你里面装了过热保护一样烧,见得多了
如何解决呢?
他让你换电机+变频器
你是频繁正反转?频繁启停?
不是,热继,保险,空开足够,只是选值要合适

网友J:
回复 网友A:
牛逼,大哥威武

网友K:
条件许可还是用单相变频器控制方便…

网友L:
加個220V的變頻器,電機用三相220V的吧。電容機不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