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块该如何打耐压

楼主(2024-12-26):
有一个疑问,整流耐压1600V,用耐压仪打的话,需要调到1600V,还是比标注的低点,它会因为打耐压,从而把它的耐压值降低吗?
逆变模块同理,标注1200V耐压值,用1200V去打可以吗,打完会不会降低耐压值?
如果测试IGBT的触发端电容良好,需要去打这个模块的耐压吗?

网友A:
买了一个耐压测试仪,一直吃灰。
要打耐压的话,应该按照PDF打吧。
业余条件下,IGBT,G-E短接,C-E设定1200V打吧。

网友B:
安规测试,最高使用电压的2倍加1000 漏电流<20mA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们也是这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