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12-26):
ZCAN扩展板通讯不上,需要注意排查哪些点?
1.检查供电电源接线是否正确,扩展板的24V电源和IO电源使用双电源供电;
2.推荐采用菊花链拓扑结构接线,不可采用星型拓扑结构,使用双绞屏蔽线,接屏蔽层到外壳;
3.检查拨码ID是否正确,IO地址是否冲突;
4.检查扩展板拨码开关第8位是否拨上去(如果多个扩展板,电阻拨码只拨最后一个扩展板即可)。控制器CANL和CANH之间是否并120欧的电阻,如果多个扩展板,控制器CAN口要并一个120Ω电阻;
5.检查控制器的CANIO_ADDRESS是不是为32,32表示主端;
6.排查干扰问题,测量CANL和CANH电压,正常值为0.04V。可以在接入扩展模块电源时加一个24V直流滤波器,可以降低干扰。

网友A:
我是想从PLC转正运动控制卡,能发全部学习资料给我吗?我学会了就选正运动控制器做项目。Q1609217202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好,微信公众号“正运动小助手”发布了很多学习资料,您可以看看有没有您需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