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12-27):
一个电路图原理分析,从电源到输出请大神分析一下原理

楼主:
这个红圈负压产生也没有看懂

网友A:
老黑白电视机的电源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老黑白电视机的电源图!
黑白电视都用的分离式串联稳压电源,没见过用运放的

网友C(2025-01-26):
应该分几路看,最后综合就可以了:1.负压。由R2-C2-D6-C3构成负压,D5等于钳位二极管,负压由D7确定。因为交流对电容(c2)相当于通路。2.U1是稳压取样电路,由U2放大响应输出电压。调整P1和RV1可以精确调整输出电压,增大电源调节宽度。3.R7为电源过流取样电路,电流增加时,R21/R4电压升高U3输出低电平,保护指示灯点亮,后级U1输出低电平,输出电压保护。
以上个人见解,因为无具体阻止,无法推算出调节范围……

网友C:
应该分几路看,最后综合就可以了:1.负压。由R2-C2-D6-C3构成负压,D5等于钳位二极管,负压由D7确定。因为交流对电容(c2)相当于通路。2.U1是稳压取样电路,由U2放大响应输出电压。调整P1和RV1可以精确调整输出电压,增大电源调节宽度。3.R7为电源过流取样电路,电流增加时,R21/R4电压升高U3输出低电平,保护指示灯点亮,后级U1输出低电平,输出电压保护。4.电压保护,由R13/R14/Q1组成,超过阈值或负压故障时,Q1动作,同样切断电源输出。
以上个人见解,因为无具体阻止,无法推算出调节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