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电路图是否存在问题?

楼主(2024-12-27):
这说明书的电路图是有问题的,大家看看红线部分,是否是短路状态?还是我理解错了?

网友A:
肯定不对。这里应该是串接触器的线圈。

网友B:
估计写说明书的是怕你照搬而做的产权保护~让你思考后再动手,否则就交学费
刚处理完那个被烧的控制柜,它的图就存在个别触点难寻家

网友C:
少个线圈没画吧。

网友D:
说明书电路图的问题

网友E:
少线圈了,接触器都没法自锁

网友F:
应该是接触器线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