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师,图中红圈中的电感具体型号是什么?

楼主(2024-12-27):
(无正文)

网友A:
这种特殊电感你要查与之相连IC datasheet,里面有给的参考电路,电感值可以计算出来。

网友B:
自己算吧!同样的丝印,封装,一个10uh,一个47uh。。。。。

网友C:
拆下来 电感表量一下

网友D:
电感一般不容易坏的,维修中只要保证是通的就行

楼主:
回复 网友D:
该电感在电路两端的阻值为318K,应该是坏了。从IC54335A的3脚输出1.5V进入该电感,但没有输出。因还没有找到同型号的电感,所以未取下来测试。

楼主:
回复 网友B:
应该10UH的,如果找不到同型号的可能只有找同值的电感代替了。

网友A:
回复 楼主:
10~15uH之间都可以,工作时无较大温升为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