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时间继电器能不能这样用?控制时间继电器的电源?

楼主(2024-12-28):
这样能不能达到正常的逻辑。
时间继电器是DH48S-S,电源2-7,继电器COM是8.NO,NC是6 5;
1.3.4是复位,暂停(未用)

楼主:
问了一下卖家,说这种时间继电器不能控制电源,只能控制复位/暂停端子。
大家看看这样行吗?
硬件是客户提供的,现场安装,实验一下的条件都没有,感觉这种带控制端子的时间继电器还是没有普通的时间继电器用着舒服啊,
时间继电器KT1的1-3是复位端子,正常电路不工作的时候一直复位(1-3=on),时间继电器处于待机状态,
当光电开关启动K1以后,KT1的复位端子(1-3=off)断开状态,时间继电器开始计时,Y1也输出,
当时间到了以后,KT1内部继电器动作,5-8 常闭断开,K1复位,Y1=OFF,K1的NC给时间继电器复位。
以此往复,唯一缺陷是如果时间设置太短可能会二次触发。
还是PLC好用,
2个时间继电器,便宜的10块/个,继电器2个也算10/个,合计40块钱,时间客户自己调也方便。
如果弄成工控板,怎么也要50-60,时间设置程序固化,在没有上位机的情况下还不能修改。
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呀

网友A:
这个图等于是你时间继电器的触点直接驱动电磁阀了,可以吧电磁阀用继电器的触点控制,这个电路图看上去就好理解了。理论来说时间短会2次触发的原因可能是你启动开关还没有断开时间就到了,才会二次触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图等于是你时间继电器的触点直接驱动电磁阀了,可以吧电磁阀用继电器的触点控制,这个电路图看上去就好理解了。理论来说时间短会2次触发的原因可能是你启动开关还没有断开时间就到了,才会二次触发
是的,就怕感应开关的ON时间大于时间继电器的动作时间,可靠性,还是PLC好,继电器弄起来麻烦

网友B:
20元左右的时间继电器

网友C:
可以使用,只是这个时间继电器的功能没有充分利用起来。。这是可以偱环定时的继电器

网友D:
光电信号小于t就没问题,大于t就要改电路

网友E:
这种时间继电器以前很常见,现在设备自动化程度高了,就不是特别常用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图等于是你时间继电器的触点直接驱动电磁阀了,可以吧电磁阀用继电器的触点控制,这个电路图看上去就好理解了。理论来说时间短会2次触发的原因可能是你启动开关还没有断开时间就到了,才会二次触发
是的,就怕感应开关的ON时间大于时间继电器的动作时间,可靠性,还是PLC好,继电器弄起来麻烦
改成循环时间继电器就可以完美解决,到达周期自己复位。也有外置的复位

网友F:
正泰JSS48A-S

网友G:
现在的时间继电器鬼一样
品种乱七八糟
各种规格机能的市场上还不一定都有
我是搞怕了
几百公里外面去调机器
明明家里调得很好
到现场就作怪
再几十公里跑外地去买了回来换
再重新接线
当时都好了
第二天又坏了
害老子贴了钱白折腾
以前注塑机用继电器时间继电器
随随便便画一个图纸
接好线几十个继电器和四五个时间继电器
稳定运行得很好
继电器时间继电器只能简单的场合用用
尽量不要用

网友D:
楼上问题严重啊,先说品种乱七八糟,又说各种规格机能不好卖
你对定时器要求是啥?

楼主:
引用 网友G:
现在的时间继电器鬼一样
品种乱七八糟
各种规格机能的市场上还不一定都有
我是搞怕了
几百公里外面去调机器
明明家里调得很好
到现场就作怪
再几十公里跑外地去买了回来换
再重新接线
当时都好了
第二天又坏了
害老子贴了钱白折腾
以前注塑机用继电器时间继电器
随随便便画一个图纸
接好线几十个继电器和四五个时间继电器
稳定运行得很好
继电器时间继电器只能简单的场合用用
尽量不要用

几十个继电器真不如弄PLC了,即使PLC工控板都比你那个划算好用

网友H: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现在的时间继电器鬼一样
品种乱七八糟
各种规格机能的市场上还不一定都有
我是搞怕了
几百公里外面去调机器
明明家里调得很好
到现场就作怪
再几十公里跑外地去买了回来换
再重新接线
当时都好了
第二天又坏了
害老子贴了钱白折腾
以前注塑机用继电器时间继电器
随随便便画一个图纸
接好线几十个继电器和四五个时间继电器
稳定运行得很好
继电器时间继电器只能简单的场合用用
尽量不要用

几十个继电器真不如弄PLC了,即使PLC工控板都比你那个划算好用
确实不如一个工控板加屏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现在的时间继电器鬼一样
品种乱七八糟
各种规格机能的市场上还不一定都有
我是搞怕了
几百公里外面去调机器
明明家里调得很好
到现场就作怪
再几十公里跑外地去买了回来换
再重新接线
当时都好了
第二天又坏了
害老子贴了钱白折腾
以前注塑机用继电器时间继电器
随随便便画一个图纸
接好线几十个继电器和四五个时间继电器
稳定运行得很好
继电器时间继电器只能简单的场合用用
尽量不要用

几十个继电器真不如弄PLC了,即使PLC工控板都比你那个划算好用
确实不如一个工控板加屏了
某宝现在就挺神奇的,你信不信,直接一块板子很便宜?

网友J:
引用 网友H: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现在的时间继电器鬼一样
品种乱七八糟
各种规格机能的市场上还不一定都有
我是搞怕了
几百公里外面去调机器
明明家里调得很好
到现场就作怪
再几十公里跑外地去买了回来换
再重新接线
当时都好了
第二天又坏了
害老子贴了钱白折腾
以前注塑机用继电器时间继电器
随随便便画一个图纸
接好线几十个继电器和四五个时间继电器
稳定运行得很好
继电器时间继电器只能简单的场合用用
尽量不要用

几十个继电器真不如弄PLC了,即使PLC工控板都比你那个划算好用
确实不如一个工控板加屏了

偷偷的告诉你

如果就只是调几个时间,触摸屏、文本都不用。

有这种数码管显示屏,也有数码管一体机

网友K:
时间继电器现在很便宜,我常用,但每台机数量不多,一般就是两三个,好处是调节方便,我也是网上买的,质量还好
数量多了,就肯定上一体屏了

网友G:
回复 楼主:
还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
那个时候哪里会PLC啊
而且有的老板只会修继电器控制电路
注塑机电脑是南京嘉华的
数码管显示 看数码管显示内容调参数
改造的一台德国二手注塑机
电磁阀功率很大
老烧场效应管
后来又把场效应管改继电器驱动电磁阀
太折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