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12-29):
请问论坛各位师傅,关于威纶通触摸屏背光LED升压芯片的具体是什么型号 sot23-6  丝印DQ,不知道是不是TD8203,知道请告知,谢谢!!!

网友A:
原装正品 SY7201ABC 丝印DQ SOT-23-6 DC-DC升压LED驱动器芯片
你对比下是不是这个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的建议,SY7201的PIN4好像是2.5 KHZ-25KHZ的方波脉冲控制,而TD8203的PIN4是大于1V的使能控制,没有具体去研究,其他各脚功能一样,但输入输出电压有区别,谢谢!

楼主:
威纶通触摸屏LED控制芯片  丝印DQ不知具体型号是什么

网友B:
有程序的修不修意义不大
没有程序的研究修修。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程序的修不修意义不大
没有程序的研究修修。
正好相反。。。有程序,一定要修好,因为无法替代;没有程序,修不修,意义不大,买一个新的也可。

网友D:
买个屏,把对应芯片换上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买个屏,把对应芯片换上

很多场景,需要这样处理

网友A:
灵活点,灯管两端接个8V稳压电源也一样亮

网友B:
这维修赚钱了 收一万至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