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a6伺服 输出脉冲到plc怎么接线呢

楼主(2024-12-29):
表达有点不清 望海涵
测温器需要测量管内温度 测温杆子匀速进入管内测量 进入管内不能停温度比较高 需要快进快出 铁管内取了5个固定点进行测温 用的是fx3u 当前位置等于固定点时 保存一次温度数据 发现获取的温度数据和位置不对 我猜测应该是plc里的当前数据有滞后的原因 所以想通过松下a6伺服编码器输出 oa ob 接口接入plc脉冲输入口 进行高速比较 然后通过中断获取 这个方式是否可行呢 还有就是这个编码器输出是差分输出 怎么转换呢接入plc呢

网友A:
写着差动输出(就是差分输出),要输入PLC的看你PLC是什么型号?有没有接收差分信号的功能?要么查说明书增加扩展块,要么网上找转换器

网友B:
可以吧AB接到PLC的输入端,用高速计数器监测一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C:
测温杆子匀速进入管内测量 进入管内不能停温度比较高 需要快进快出
这样能测出稳定的数据?
发现获取的温度数据和位置不对
你有准确的位置与温度关系表吗?就是某个位置应该是多少温度?
还有就是这个编码器输出是差分输出 怎么转换呢接入plc呢
淘宝有差分转集电极开路转换板卖。

网友D:
1、测温装置的灵敏度要求高,否则还没测出温度,就需要出来了
2、通常PLC能接单端信号,驱动器输出的差分信号,网上找转换模块吧

网友E:
就一个中间继电器还这么纠结;

网友F:
这好像不是位置的问题,是传感器测温滞后的问题,传感器能更换更灵敏的会好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