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世界找不到这个电解电容的参数。。。

楼主(2024-12-30):
参数命名规则?
BKO CA1469 H37 8342

网友A:
三菱变频器里面的?如果是主滤波,选能安的下的最大容量就行了

网友B:
官网里面没有搜索到,估计是淘汰产品了
https://cn-nichicon.com/company/about/summary/

网友C:
三菱定制的,大概率在470-680UF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官网里面没有搜索到,估计是淘汰产品了
https://cn-nichicon.com/company/about/summary/
是的,我也搜过,没有任何信息。。。

楼主:
电桥测420uF,但耐压不知。
如果用耐压测试仪测试,规程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三菱定制的,大概率在470-680UF
受到启发,查了一下历史维修图片,果然是三菱A540-3.7KW母线滤波板拆下来的电容。原机是4只电容,2并2串(或2串2并)。如此说来,耐压大概率是400V,400V以上可能性不大。容量已用电桥测过420uF。
原机报废,拆下来留用的电容,准备做一个胆机用做高压滤波。

网友D:
这个估算就可以,大体积的,高压的话容量小,低压的容量大,看使用的那地方的大概电压就可以按照可以安装的下去最大容量选就没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