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12-30):
师傅们,变频器外接端子控制运行,你们都怎么控制的?用中间继电器吗?有啥靠谱的品牌型号推荐一下…

网友A:
继电器基本上都靠谱
就是个通断信号 也没有负载。

网友B:
很简单的,运行信号和COM端短接运行,断开就停止

网友C:
中间继电器可以,晶体管或者继电器输出的PLC也行

靠谱的品牌大把(比如欧姆龙、施耐德),关键是你要能买到正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继电器基本上都靠谱
就是个通断信号 也没有负载。
我用过正泰的小继电器,时间一长接触点就有问题,变频器运行信号电流太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简单的,运行信号和COM端短接运行,断开就停止
是呀!我原来设备是接触器直接控制电机的,变频器后来加上的,运行信号接触器上容易出问题…计划想用中间继电器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中间继电器可以,晶体管或者继电器输出的PLC也行

靠谱的品牌大把(比如欧姆龙、施耐德),关键是你要能买到正品
那叫采购买施耐德的试试,本来用光耦隔离模块挺好,只是上一级给的信号是交流24V,不方便直接用…

网友D:
但凡看过十分钟的手册这个问题就不存在了

网友E:
施耐德的应该不错

网友F:
不就是一个开关的问题,还需要纠结什么呢?

网友G:
稳妥起见会选择外部端子启停,它是最利于后期维护的,平时走总线或者485,多多少少有时候会出现通讯丢失/故障。,外部端子你就把变频器输入的两根线接继电器常开点就行了,线圈用24V/220V看你电路设计,继电器选型没那么讲究,你要稳定的,闭眼入施耐德。。。。。。。。。我用了很多施耐德中继,从来没出过问题,反观某正、某泰,不是底座问题,就是插头常开常闭点有问题。。

网友H:
如果是独立变频器使用,用内部最佳,因为无需外围元器件,但是实际应用中往往需要启停信号额外外接指示灯,同步信号等等,用中间继电器过渡就比较合理,虽然变频器也自带一组继电器,但是一但出现故障,维护相当麻烦。

网友G:
回复 楼主:
AC24V施耐德中继也有的,我也经常用AC24V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但凡看过十分钟的手册这个问题就不存在了
手册怎么没看?一直用接触器或者中间继电器控制,只是后期信号弱不稳定,所以我咨询师傅们经验呀!

网友D:
变频的控制开停机是一个小的开关量信号,再弱的信号也不至于不稳定,这个稳定差和彩票中奖差不多

网友A:
正泰的继电器应该不会这么弱的。

网友I:
用中间继电器可以隔离外部干扰,还可以防止错误接入强电导致损坏变频器等等优点,不足之处是要多费点线和多用几个继电器。启停,备妥运行信号等等。

网友J:
手册推荐双接点继电器,可以用普通继电器两个接点并联,增加可靠性,因为电流只有10~20mA左右,触点氧化容易造成误动,但这种概率很小很小。

网友K:
现在降本增效都在卷价格,国产正泰,德力西,以及一些不知名的小品牌都可以的呀

网友L:
如果你是日系的PLC,00V接变频器的COM,plc的输出Y接正转启动信号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手册推荐双接点继电器,可以用普通继电器两个接点并联,增加可靠性,因为电流只有10~20mA左右,触点氧化容易造成误动,但这种概率很小很小。
平时就是这样做的,时间长了也有出问题的…

网友J: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J:
手册推荐双接点继电器,可以用普通继电器两个接点并联,增加可靠性,因为电流只有10~20mA左右,触点氧化容易造成误动,但这种概率很小很小。
平时就是这样做的,时间长了也有出问题的…
肯定没用双接点继电器,双接点继电器一般是密封的。

网友M:
这个简单的,继电器可以选择 施耐德  欧姆龙  等都可以  国产的正规产品也有可以的 德力西 正泰 人民等,记住要正规品牌的,否则效果不会很好的。

楼主:
回复 网友M:
这次采用施耐德继电器,看看后期效果…

网友N:
采用中间继电器控制,用过德力西、正泰、施耐德、欧姆龙、ABB,使用都还正常。

网友O:
变频器外接端子运行,只需要将正转端子与对应COM端短接即可,只有毫安级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