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车停的】

楼主(2024-12-30):
正常
应为停车不规范,整个车库不能运行

网友A:
看不出啥问题

网友B:
只要不擦轮子胎壁我感觉就没问题

网友C:
两个顶一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不出啥问题
是不是该戴镜子了
请比较三个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要不擦轮子胎壁我感觉就没问题
黑车是停上托板了,但它上去时左前轮硬上去的,将托板撞歪了
有车需要出库,它的托板因为倾斜,稍移动一下,卡住了,跳闸
因有移动位到位,造成整个车库停摆
后来,叫司机移走车,手动移开临近车位,人工板正托板,恢复车库正常运转。

网友D:
第二张图黑车把托板挤移位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要不擦轮子胎壁我感觉就没问题
黑车是停上托板了,但它上去时左前轮硬上去的,将托板撞歪了
有车需要出库,它的托板因为倾斜,稍移动一下,卡住了,跳闸
因有移动位到位,造成整个车库停摆
后来,叫司机移走车,手动移开临近车位,人工板正托板,恢复车库正常运转。
哦哦,这种机械车位我们小区都拆了,只留下了一层使用,
当时楼盘车位不够弄的,重来没用过一次,

网友E:
立体车库比一般的车位都更窄,很不好停,不过这种车位一般附近都会有管理人员

网友F:
二车中间间隔不对了,轮胎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立体车库比一般的车位都更窄,很不好停,不过这种车位一般附近都会有管理人员
新出的都加宽加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二车中间间隔不对了,轮胎憋的…
上去时太猛,看那个控制柜,都撞歪了,带起控制箱底座,车轮栏杆都撞变形,后轮都掉到托盘下

网友G:
我到觉得是设计问题,从图上看正常也就十几公分。

这种情况我觉得大部分司机都有可能会擦曾到边的。

网友H:
回复 网友G:
就是了,设计距离太小。人人都不可能是开车高手。。

楼主:
驾驶证买的?

网友I:
中间没缝隙了吗 ?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到觉得是设计问题,从图上看正常也就十几公分。

这种情况我觉得大部分司机都有可能会擦曾到边的。
不是擦蹭问题,上去太猛,听个车开那么猛干嘛?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中间没缝隙了吗 ?
给撞的,不知情的取车者取车,这个托盘平移一下就卡在那里了(轮子离开轨道)
如果在轨道上,空载时你都能推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