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英威腾chf变频器的母线电压检测电路在哪个位置

楼主(2024-12-30):
变频器上电报故障母线电压高 显示900多伏 请问谁知道这个电压检测元件在电路板什么位置

网友A:
应该在变压器底下的,量一下电阻的阻值对不对。
有条件的把图上标志的电容换了,可能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在变压器底下的,量一下电阻的阻值对不对。
有条件的把图上标志的电容换了,可能就好了

楼主:
??那个sR122 是个303电阻 用表在板子上测是个5.2k的

网友B:
变频器母线电压检测电路一般有二种,一是直接侧.二是开关电源次级侧。变频器母线检测电压电路简单,走线绘图就一目了然。贴片电阻故障特性(1)开路,(2)电阻值变小,(3)电阻值变大(机率很小)。维修变频器用简单话,检查测量.拆卸安装.调试运行。

网友A:
回复 楼主:
这个,104J100,我之前遇到这个不少这种情况,就这个东西的问题,不过不是这款机器,可以参考一下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104J100,我之前遇到这个不少这种情况,就这个东西的问题,不过不是这款机器,可以参考一下哈。
谢啦,我把电容下面那个30k电阻拿下来测了一下,发现它的阻值正常。就又把它焊上啦。那个电容我网上买还没到。我把变频器装好没接电机通了电,显示母线电压正常 一直没有报警uo3 还有,这板子散热太快了,烙铁红了背面的锡都不融化你平时是咋拆下来的??

网友A:
回复 楼主:
买个大功率一点的烙铁就可以了。
下次还有问题的可以在试下,电路是1000V对于3.3VD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