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12-30):
常见问题:

电机不转动

解决建议:

1.轴类型 ATYPE 配置是否正确;
2.确认是否有硬件限位、软件限位、报警信号起作用,轴状态是否正常;
3.电机是否使能成功;
4.确认脉冲当量 UNITS、速度的值是否合适,如果有编码器反馈查看 MPOS 是否变换;
5.确认脉冲模式和驱动器的脉冲模式是否匹配;
6.控制器端或驱动器端是否产生报警;
7.检查接线是否正确;
8.确认控制器是否正常发送脉冲。

网友A:
发一些DEMO来学习下

网友B:
伺服电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