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12-30):
我这有一台惠丰变频器型号f1500---P015T3C-1  运行中报故障HF  先检查主电路和逆变模块都正常 打开变频器测量发现有两个电容16V470UF容量降低。更换后上电打运行对变频器输出进行测试 P对U 265V P对V 265V  P对W375V   N对U 265V  N对V 265V N对W 165V  对以上情况进行分析上桥臂驱动能力不够造成,把上桥电容35V 220UF 3个更换掉  装置变频器上电测试输出一切正常,已上车使用。

网友A:
即然已发现有两个电容容量降低,维修时最好把驱动部分所有电解电容全部更换,主滤波电容也拆下来测量一下,防止后续再出现。如无其他问题再服役三年五载没问题。

楼主:
谢谢老师的指点

网友B(2025-04-18):
惠丰的用时间长了老爱出这种问题,一般换电容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