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12-31):
https://bbs.gkong.com/archive.aspx?id=503084&page=3
先前这个帖子网友提出的可能有点正解,短路问题已经排除
1.年久维护检查不细
2.设计瑕疵,如果使用开关电源应该比用变压器的好,变压器初级一直得电,使用6A保险
3.器件问题,AC380进,DC200出,200W 实测,进390左右,出DC390左右
 由于其输出电压奇高,电磁铁?能否承受?毕竟使用16年,啥时开始出这么高电压不明
 推算电流1.9A,电磁铁正常电流?铭签被喷漆遮盖,能看出行程20mm,力40N,dc200
其厂升级公司,网站打不开

这是新做的驱动柜子,使用备16年变压器,先PLC按点输出,校对正反转
调对后使用正常使用方式调度车位,结果不允许,回忆应该是出问题后,手动调度(直捅接触器),N多车位不在原始位置
使用操作盒调到手动模式,一个一个车调到原始位置,这样调到位停。
改到车位编码模式,快到最后(还有7-8个)出现爆保险,换保险后,将输入调到+10%端(约418v)输出电压也降了一些,考虑是全桥简易滤波就它了。
再输入这个车位运行,就听到“冒烟了”,附近的人拉闸断电
拆下另一个暂时瘫痪柜上的变压器
拆这个变压器的人嚷烫手
上去检查电磁铁的说电磁铁还在吸合状况,同时对应接触器是吸合状态
是不是PLC这个点粘连了?现场没查
这个车位上有锥桶????说明什么

拆掉这位电路,再调后边的车位
出现不正常上升,将其手动调到中间,调它能正常降,再调邻车位,它能正常上升到位,在调它突然上升撞极限
分析,应该是调出问题的那个车位下降时车位下降一点离开原位检测开关
再调临近车位时要求,要求车位升到原位(解释了为啥上升接触器吸合),再将下方车位平移让出空位,也应该是程序有bug,因为不管下方是否有空位,它在上方原位时都要向上。

整个开关电源,调到204v,测试一遍(甩开问题车位)顺滑。。。。

这问题到底在哪里?
关键是问题车位的电磁铁吸合状态?对应接触器是吸合状态?
包括说PLC输出点粘连
电磁铁线包短路
好像几种情况都不成立
请大家再出个意见

网友A:
1.9A电流是不是太大了?变压器200W,输出是380V的话,最多输出电流0.5A了

网友B:
个人认为保险选大了,当变压器长期大负载就会发热,发热到一定时间绝缘迅速下降,如果不能及时断电就必定烧
举个例子
家具厂的自动封边机,挤出机的热熔胶的挤出电机是通过变压器把380变220后给变频供电,然后带电机,有时候工人上错料没有调好温度就急速开机,变压器长期超载运行,时间久了就过热起火,这个是设计上缺陷,整套改造后才解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1.9A电流是不是太大了?变压器200W,输出是380V的话,最多输出电流0.5A了
0.5A?原DC200v是1A,现在输出380v,怎么会变小?注意负载没变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认为是电压太高了

网友C:
电压过高是得益于现在的电网系统好,这变压器是针对上个世纪的电网电压不稳,电压过低使用的。而且以前的开关电源的价格比用变压器的价格高不少。再就是为防漏电采取的隔离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