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1-01):
IGBT功率模块,也可以有这种坏法

最近几天,一名外地学员,也不嫌我烦不烦,数通电话,和我叨叨了一台30kW变频器的维修经历。

故障现象:变频器带载运行十几秒后,电源空开跳闸了。拆回检修,空载输出正常,带个3.7kW小电机试机运行几个小时也正常。回电:检查空开是否不良,产生跳闸误动作,变频器报警欠电压故障。来电说,甩开变频器,电机接空开引入3相电源,能正常运行,排除空开和电机的问题。
回电:拆机检查,疑点在驱动电路和IGBT模块本身。来电:发现3只工作继电器(主触点并联于充电电阻两端),其中有两只已经烧毁,测量主触点并无粘连,为线圈上电,主触点已经烧毁不能正常接通了。更换故障继电器,再次试机也没有发现异常。继电器坏了,会引发跳闸动作吗?回电:(猜测着)继电器触点接触不良,导致直流母线电压波动剧烈,导致有害谐波产生,使IGBT模块产生误导通,从而导致空开跳闸。
来电:现场试机,频率上升至10Hz以上时,再度跳闸停机!回电:驱动电路的输出电压波形、输出电流都测过吧,供动电源的滤波电容,都查过吗?来电;都查过,正常。回电:90%的故障概率在IGBT功率模块了,小电流运行时还维持正常,大电流输出时,突然短路造成空开跳闸。模块本身未炸毁,大概归功于电源空开跳闸及时了。大电流运行时,功率模块内部的缺陷处,产生热击穿,或出现因过热导致的机械形变,形成击穿状态,冷却后(形变归位)又“恢复正常”。回电:手头有大电流发生器吗?用大电流来验证IGBT模块的好坏。来电:没有。回电:已经确定是IGBT模块的故障了,换掉IGBT模块再试吧。
回电:换IGBT模块后,现场试机正常了。

结论:IGBT模块工作于小电流时,看不出异常,工作于大电流时,也不因导通管压降过大而报警停机,而是出现了突然性的短路故障,引发前级空开跳闸。IGBT功率模块,也可以这样坏啊。

2024-10-25,家中

网友A:
IGBT这种大电流表现问题很难直接发现,需要来回折腾几次,时间拉的比较长,有时候客户那边也不请允许。如果手里有这种模块备货,返修第一次就替换掉可能会少费周折。
另外,确定IGBT模块存在缺陷,拆下来对比较其他几个是否可以找到不同点(比如,各极之间的绝缘,正反向阻值,电容值,导通时阻值)。

网友B:
以前维修一台OTIS电梯变频器,故障是IGBT模块损坏。维修好驱动电路,拿备用的一个二手的模块焊上去。到现场安装,电梯出现不平层的现象。检查好久,最后换了一个全新的模块,电梯竟然正常运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