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1-02):
台达B2交流伺服驱动器的齿轮比分母p1-45为什么改不了参数,一直是10。还有就是给正转脉冲它正转给反转脉冲它还是正转什么原因?求大神解决,急急急

网友A:
PT 模式底下,在Servo On 时均不可变更设定值。

网友B:
第一个,把编码器线插头拔掉,随意改。第二个,P1-00设定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