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计算单个电饭煲的功率

楼主(2025-01-02):
各位老师,请教一下,我想用三个单相220伏的电饭煲做一个三相为220伏加热源,因为变频器的输出是三相220伏,使其做成三相加热源的总功率是2000瓦,该怎么计算单个电饭煲的功率,先谢谢大家

网友A:
纯电阻电路P=1.732*U*I

网友B:
应该是总功率除以3

网友C:
每个功率大概650,就是平时使用的家用的加热板

楼主:
回复 网友C:
老师,怎么计算出来的,指点一下,谢谢你

网友B:
引用 楼主:
老师,怎么计算出来的,指点一下,谢谢你
三相总功率等三相功率之和,你告诉你总的是2000,三相又是一样的,所以除以3
2000/3=666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

网友D:
问题是不是有点……
电饭煲上没有名签?
你2000瓦的指标哪里来?

网友E:
端个小板凳,认真膜拜楼上大佬的精彩发言

网友B:
引用 网友D:
问题是不是有点……
电饭煲上没有名签?
你2000瓦的指标哪里来?
楼主说了“变频器的输出是三相220伏”,估计是变频器的功率就这么大
然后限制总功率与数量,求单个功率

网友D:
回复 网友B:
如果电饭煲的标称功率500瓦?

楼主:
回复 网友D:
那三个电饭煲三角形连接就应该是3Ⅹ5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