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1-02):
大家2025年万事如意,身体健康!
用迷你USB线插在触摸屏上,通过穿透工具监控三菱PLC程序时一会儿就通信不上了,重启触摸屏电源后又可以监控了,一会儿又连接不上了。
大家都是如何操作的啊,感谢指教!

网友A:
把迷你USB线拔掉后重插,行不行?

有没有可能是线的问题?

楼主:
换了2条USB线都是这样的,重插也不行,必须重启触摸屏

网友B:
线插在其他口试下。

楼主:
我使用的是proface  USB迷你口,其它口就是网口

网友C:
有没有可能穿透工具有时间限制的,需要付费什么的才能正常使用

楼主:
可能这款屏对USB数据线要求高,打算去买带有盒子的数据线后再测试,这种数据线标有支持监控。

网友D:
直接用个物联网盒子  远程编程调试都可以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使用的是proface  USB迷你口,其它口就是网口

网口支持透明传输吗?要不就用网口。

proface的屏没用过,三菱屏是USB与网口都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