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1-03):
控制器AD(模拟量)采集跳动比较厉害/AD波动大/模拟量AD模块输入口数值范围变动大

解决方法:
1.传感器信号本身问题,或者受到干扰。自身问题,拿第三方仪器检测。干扰问题,检测接线和走线,信号线不要和强电路走一起。
2.控制器本身空载就有跳动,接负载更明显,可以使用软件滤波取平均值。

网友A:
模拟量输入端-GND之间并联一个小电解电容更方便,也不用程序。

网友B:
用程序软件去实现,感觉更加高大上一点吧

网友C:
主要是寄存器地址太少了,大点的项目或想保存几个配方就不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