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ups报警!求助(20250103)

楼主(2025-01-03):
ups报警,哪里出问题了?
红色叹号??灯亮,发出滴滴的报警音。

网友A:
UPS?一般耗材都是电池,是不是电池不行了

网友B:
二班也是电池不行了

网友C:
你的指示灯显示是电池故障,可以用电池测试仪测试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D:
是不是过载了。

网友E:
电池浮点,肾虚了,需要补充六味地黄丸

网友F:
说明书上说的是风扇故障。

网友G:
没有说明书,问过厂家,过滤棉阻塞或风冷系统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