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igbt驱动电路中的稳压二极管如何选择电压

楼主(2025-01-05):
焊机驱动变压器的输出电压14伏 和加速电容并联那个管子选多大的合适

网友A:
电路图中不是标注了5.1V了吗?

楼主:
这个图是网上的mos管的 我的是igbt的 电路都一样 但是参数不一样

网友B:
多拜读一下咸庆信老师的书可能会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