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1-05):
1、查不到伺服器手册;
2、查不到IGBT型号(因此也不知道输出电流);
3、伺服电机是无刷三相交流伺服电机;
4、电机铭牌没有电压、功率参数;
制动电阻是一个装在IGBT铝散热器上的U型电热管,现在,制动电阻内部电阻丝烧断了,准确知道阻值是40欧姆,但不知道功率。只有知道伺服器功率,才能估算制动电阻功率。
问:用多大功率的电阻合适?

网友A:
这个参考变频的就可以,实际上要求不是很严格的

网友B:
比照电阻尺寸 找最大功率的

网友C:
一般选用变频器就用较大一档的,不知道私服是否也有此种规则

网友D:
我认为电阻功率大点没问题

网友E:
电阻功率大肯定是没有问题的,但成本会高一点。如果想确认功率一般要看机器的使用频率,使用频率低的情况下功率小点也问题不大, 但如果使用频率较高那还是建议更换大功率的电阻为好。不然三天两头坏起来更麻烦,

网友F:
电阻尺寸 找最大功率的

网友G:
如果空间允许电阻尺寸功率大点没问题,但阻值要选择合适,阻值小了容易烧坏制动元件,阻值大了容易引起制动不足。

楼主:
原来U型制动电阻内置,而且,也不好估算功率,所以,也内置了2个20欧姆200W(串联)“黄金壳”电阻,安装到IGBT散热器上,结果,尺寸超了,外壳合不上了!作罢!

研究了一下伺服器的制动电阻接线,和外部制动电阻接线端子是相互连接的,干脆,用外接制动电阻代替内置制动电阻吧!
有买了一个40Ω/800W的专用铝壳制动电阻,外接!

楼主:
西门子MM440制动电阻选型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