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1-06):
客户想通过以太网的方式读取现场485仪表的数据,同时还有2个网口设备需要连到同一个网络中
     方案:硬件选用大连德嘉的ModbusTCP/ModbusRTU-四口协议转换器,用于将带有ModbusRTU协议的485仪表转成ModbusTCP协议,与上位机连接通讯。已经使用过的客户有的还是DTU无线传输,延时几秒 都能连上,还有现场用户使用485空调面板和wincc做通讯,最终一台ModbusTCP/ModbusRTU协议转换器连接数量多达20多台,现场一共200多台,目前设备依然稳定运行中,没有掉线的情况出现!
同时由于该转换器本身自带4个网口,剩余的网口可以用于连接另外2个网口设备,还起到普通交换机的作用。

网友A:
销售转换器的?需要硬编程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需要编程,这个协议转换器属于透传工作模式,直接读后者写下面485设备的寄存器地址就行了

网友A:
回复 楼主:
那就是下面的地址编好就可以通过这个转换器通讯咯?

网友B:
有没有FX3U的串口转网口的设备,有个三菱的项目,插HMI就调不了PLC

楼主:
回复 网友B:
必须有啊,串口转网口,然后还能预留一个串口,连接触摸屏用
具有双网口,还有交换机功能,方便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