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伏的原因吗?

楼主(2025-01-06):
乡下变压器夏天的时候电压还正常,家家都开空调,,到了冬天空调开的少了,电压却降低很多。由于这边用的是光伏,怀疑冬天光伏发电量降低。可以这样理解吗?如果是,冬天的时候变压器是不是需要调档?

网友A:
这个是调度问题

网友B:
跟光伏没有多大关系,是电网调度的问题

楼主:
弄个光伏,一到冬天家里用电就电压低。

网友C:
不清楚原理是什么?电压低能用就好,这样可以省点电费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乡下变压器夏天的时候电压还正常,家家都开空调,,到了冬天空调开的少了,电压却降低很多。由于这边用的是光伏,怀疑冬天光伏发电量降低。可以这样理解吗?如果是,冬天的时候变压器是不是需要调档?
没关系,光伏只有过补了才会导致电压升高。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不清楚原理是什么?电压低能用就好,这样可以省点电费吧。

省电费就算了吧

功率=电压*电流,功率一定时,电压低,电流就大。

楼主:
电压低,容易烧设备。

网友F:
这个真不好说个人瞎猜一下;一是部分空调冬天开辅助加热功能耗电量高,冬天开启功率较大电热设备较多,引起整体电压下降。二是冬天太阳能发电量少,白天感觉电压没有夏天高了。当然这种现象一般在不集中供暖地区出现,集中供暖地区冬天基本不用空调等供暖电器,应该不会出现这种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