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1-06):
输出三相电压低修复小记

今天修理一台英威腾CHF100A-5.5kW变频器,运行到50Hz时,三相输出电压都为66V,执行初始化操作,将Pr013设为1,无效。后调出参数观察:最高频率为300Hz,调为50Hz;电机转速为18800转,调为1000转。试机正常输出。“故障”排除。

2025年1月4日

网友A:
好经验。细节决定成败。

网友B:
这变频器以前可能是用来控制主轴电机的

网友C:
还有一些机器会有节能模式,当运行电流小的时候会自己切换节能模块,输出电压也会变低

网友D:
说明初始化后,没有影响有些默认值。
不同变频器,可能情况不一样。
需要引以为记。
备忘。

网友E:
为什么送修?

网友F:
什么机器需要300Hz。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送修?
因为电机转不动。正常使用当中,突然拉不动电机了,送修,有点奇怪啊。

网友D:
一直有个疑问:像三菱A540系列,最高可用频率可以达到300、400Hz。额定50Hz三相异步电动机,一定不能在这么高频率下使用吧?只能在降频到50Hz使用吧?那么,变频器长期处于低于频率额定值运行,电机转矩、变频器输出电压和输出功率能达到额定值么?

楼主:
运用到数百赫兹的,一定特殊电机了,如专用变频高速电机。一般电机,车间为了求产量,有的大胆调到70Hz,当然同设备的负载率也有关系,轻载的频率调高点没事。另外,50Hz基速以上,速度上去了,但输出电压仍然保持在上限上。即升速不升压,比较适用于恒功率负载。对于恒转矩负载,速度高会引起跳闸的。
咸庆信变频器维修专题博客:
http://blog.gkong.com/blog.asp?name=xq%30%39%31%38%31

网友G(2025-02-08):
频率/电压曲线,变频调速控制的关键点之一。用户把参数-基频设错了。

网友H:
回复 楼主:
上百HZ的电机一般是精雕机上面多,数控机床什么的都是,修过的有800,400,不少这种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运用到数百赫兹的,一定特殊电机了,如专用变频高速电机。一般电机,车间为了求产量,有的大胆调到70Hz,当然同设备的负载率也有关系,轻载的频率调高点没事。另外,50Hz基速以上,速度上去了,但输出电压仍然保持在上限上。即升速不升压,比较适用于恒功率负载。对于恒转矩负载,速度高会引起跳闸的。
就曾经在攻丝机上用到72HZ,但是电机的轴承受不了经常坏。变频就会保护。

网友I:
咸工好,几年没来了,久逢知己的感觉,当初就看咸工的书入门变频器

楼主(2025-03-12):
引用 网友I:
咸工好,几年没来了,久逢知己的感觉,当初就看咸工的书入门变频器
你好!最近几年确实来得少了。有空了还是上来看看。
咸庆信变频器维修专题博客:
http://blog.gkong.com/blog.asp?name=xq%30%39%31%38%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