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载波频率

楼主(2025-01-07):
今日接触不同品牌变频器,发现载波频率不一样,一般什么情况下需要调整这个参数。目前我们都用默认值。

网友A:
一般什么情况下需要调整这个参数

我是做了20多年电工了,接触的变频器也不算少,从来没调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般什么情况下需要调整这个参数

我是做了20多年电工了,接触的变频器也不算少,从来没调过
一般默认是4,但我没调过。默认值就好

网友C:
从没注意这个方面,这是拿来能用,简单的设置一下频率。

网友D:
一般都是默认的,只有发现电动机有异常啸叫的时候才会进行调整。

网友E:
一般默认,问过,电机抖动,噪音,似乎可以调。

网友F:
根据需要调整,一般不动。

网友G:
调大了电机噪音小,但泄漏电流会大,调小则刚好相反;

网友H:
电机啸叫或者变频器对柜内其它设备产生干扰了需要调整载波频率。

网友I:
有的说法的载波调的太高,变频器会降频

网友J:
载波频率高:意味着供电波形好,对电机有利,但对变频器有影响,使变频温度高。
载波频率低:意味着供电波形差,对变频器有利,但对电机有影响,电机温度高。

网友K:
变频器(Variable Frequency Drive, VFD)的载波频率(Carrier Frequency)是指变频器中PWM(脉宽调制)信号的开关频率。载波频率的选择对变频器的性能和电机运行有重要影响。以下是关于变频器载波频率的详细说明:

1. 载波频率的定义
载波频率:载波频率是指变频器中PWM信号的开关频率,通常以赫兹(Hz)为单位。它决定了功率器件(如IGBT)的开关速度。

PWM信号:PWM信号是通过调制正弦波和三角载波比较生成的,用于控制功率器件的开关状态,从而生成近似正弦波的输出电压。

2. 载波频率的影响
载波频率的选择对变频器和电机的性能有重要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2.1 电机噪音
高频噪音:较高的载波频率可以减少电机的电磁噪音,因为高频PWM信号会使电机绕组中的电流更加平滑,减少振动和噪音。

低频噪音:较低的载波频率会增加电机的电磁噪音,因为低频PWM信号会导致电流波动较大,产生更多的振动和噪音。

2.2 电机发热
高频发热:较高的载波频率会增加功率器件的开关损耗,导致变频器和电机的发热增加。需要更好的散热措施。

低频发热:较低的载波频率会减少功率器件的开关损耗,降低发热,但可能增加电机的铜损和铁损。

2.3 电机效率
高频效率:较高的载波频率可以提高电机的运行效率,因为高频PWM信号使电流更加平滑,减少谐波损耗。

低频效率:较低的载波频率可能降低电机的运行效率,因为低频PWM信号导致电流波动较大,增加谐波损耗。

2.4 电磁干扰(EMI)
高频EMI:较高的载波频率会增加电磁干扰(EMI),因为高频开关会产生更多的高频噪声,可能影响周围的电子设备。

低频EMI:较低的载波频率会减少电磁干扰,但可能增加电机的振动和噪音。

3. 载波频率的选择
载波频率的选择需要综合考虑电机噪音、发热、效率和电磁干扰等因素。以下是一些常见的载波频率范围和应用建议:

3.1 常见载波频率范围
低频范围:1 kHz 到 4 kHz

适用于对噪音要求不高的场合,如大型工业电机。

中频范围:4 kHz 到 8 kHz

适用于一般工业应用,平衡噪音和发热。

高频范围:8 kHz 到 16 kHz 或更高

适用于对噪音要求较高的场合,如家用电器、精密设备。

3.2 选择建议
低噪音要求:选择较高的载波频率(8 kHz 以上),以减少电机噪音。

高效率要求:选择较高的载波频率,以提高电机效率,减少谐波损耗。

低发热要求:选择较低的载波频率(4 kHz 以下),以减少功率器件的开关损耗和发热。

低EMI要求:选择较低的载波频率,以减少电磁干扰。

4. 调整载波频率
现代变频器通常允许用户根据实际需求调整载波频率。调整载波频率时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逐步调整:逐步调整载波频率,观察电机和变频器的运行状态,找到最佳平衡点。

监控参数:监控电机的电流、温度、噪音等参数,确保在调整载波频率后,电机和变频器仍能稳定运行。

散热措施:在提高载波频率时,确保变频器和电机有足够的散热措施,防止过热。

5. 总结
变频器的载波频率是影响电机噪音、发热、效率和电磁干扰的重要因素。选择合适的载波频率需要综合考虑实际应用需求,平衡各项性能指标。通过合理调整载波频率,可以优化变频器和电机的运行性能,满足不同的应用场景需求。

网友L:
载波频率是个设定值吗?一直没有注意过

网友M:
中央空调循环水泵电机改装变频器运行时出现高频啸叫声,咨询变频器厂家技术员,调整过一次载波频率。

网友N:
不建议随便调,调不好电机会发热,变频会无故报警,特别是台湾进口的设备

网友O:
载波高,igbt损耗也高。

楼主:
那还是无特殊情况不要调整。

网友P:
西门子的载波频率降低,能有效降低其对其他设备的干扰

网友Q:
一般载波频率一般都不用调,除非有特殊要求。

网友R:
一般4khz满足使用要求,太低电机噪声大,太高IGBT负载大

网友S(2025-02-24):
变频器对附近设备有干扰时候需要调

网友T:
之前有客户反应变频器带电机电机吵得很,我去看了现场,确实是很明显的金属声音,然后通过载波调整,看了一下客户最大输出只有机器额定一半多,果断改载波频率,从默认2KH逐步提高到了4K,最后看到变频器温度表现只略有升高,客户拿噪音计测试,没调之前高达110db,调整以后只有90,客户心情非常愉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