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1-07):
有没有大神可以说说塑壳断路器的分断能力咋选的,不会呀

网友A:
一直都没注意过这个问题,感觉无所谓吧

网友B:
根据短路电流选的吧

网友C:
塑壳断路器的分断能力一般都够用了吧。

网友D:
负载电压不同,分段能力也不同。

网友E:
根据短路电流选的,看你用在什么工况下。

网友F:
越大越好,价格也高,主要看短路电流计算结果。一般没多少人注意这个参数,除非设计图纸有明显要求。

网友G:
转发一下:
运行分断电流的计算方法

1.根据电路拓扑结构和故障位置计算相应的短路电流值。

2.根据短路电流和故障位置计算故障电流抑制系数值。

3.根据断路器额定短时电流容量和故障电流抑制系数,计算断路器分断电流值。

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Icu = Icn / K

式中,Icu为断路器额定短时电流容量,单位为安培(A);Icn为断路器额定电流,单位为安培(A);K为故障电流抑制系数值,无单位。

4.根据国家标准和行业规范要求,对计算结果进行检验和分析,以保证其合理性和可靠性。

网友H:
如果不差钱就选高分断能力的,这个你和厂家提要求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