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原理的电子式保护器

楼主(2025-01-07):
不需要电源就可以工作。靠互感器产生的电源工作吗?

网友A:
就是靠互感器供电的

网友B:
靠互感器来工作的。

网友C: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用过这类保护器。当年是用分立元件生产的,不知道现在里面是集成电路的还是仍然是分立元件的呢?
真想看看现在的与当年的有哪些区别。

网友D:
用电流互感器做监测的

网友E:
电流互感器监测三相电流,当超过整定电流值时,常闭触点95、96断开,交流接触器失电断开,达到保护作用。

网友F:
以前有用,现在变频便宜还调速方便,能用变频的尽量用变频

网友G:
我看还有数显款,估计精度要高些,价格也差不多,当时找到了变频器,就没买这个,感觉还是不错的!

网友H:
这个调电流凭感觉吗 ?

网友I:
我们这用着呢。风机整定电流只能大概,调整范围太宽。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们这用着呢。风机整定电流只能大概,调整范围太宽。
能起到保护作用吗

网友I: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们这用着呢。风机整定电流只能大概,调整范围太宽。
能起到保护作用吗
能起到。电流高会停机。

网友J:
主要工作是那个互感器

网友K:
和这个LC25一样原理,大于设定值则触点动作

网友L:
这种保护器一般至少具备缺相,过流过载保护功能。

网友C:
引用 网友L:
这种保护器一般至少具备缺相,过流过载保护功能。

是有这些功能的,但是否可靠则要看里面的电路设计是否合理。

当年我使用这类装置的时候确实具有一定的保护作用,但在其他方面就有不够合理的现象(可能是分立元件构成的原因吧),后续就没有再继续推广到其他的设备上,觉得不方便(多个香炉就多只鬼)。

网友M:
引用 网友K:
和这个LC25一样原理,大于设定值则触点动作
你这个不能替代楼主说的产品

网友M: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L:
这种保护器一般至少具备缺相,过流过载保护功能。

是有这些功能的,但是否可靠则要看里面的电路设计是否合理。

当年我使用这类装置的时候确实具有一定的保护作用,但在其他方面就有不够合理的现象(可能是分立元件构成的原因吧),后续就没有再继续推广到其他的设备上,觉得不方便(多个香炉就多只鬼)。
是不是后来没有按说明书使用?
30年前处理过同事卖给机床厂几批的同型号产品,出现部分不能正常工作
跑去看,比较,发现配线不一致,能正常工作的穿两扎线,不能正常的或1扎或3-4扎,结合说明书,指出互感器正确穿线扎数

再者它为电机保护而生,用在其他个别地方可能也能用

网友C:
回复 网友M:
这种电动机保护器是通过检测电流互感器的电流来判断三相电流的大小、是否平衡(缺箱)来确认是过流(过载)还是短路,以及是否有断线(缺相)的,通过电子电路设定超过某一值就可以认为是某种故障,从而驱动保护装置动作切断控制电路。

那个年代使用的是分立元件,而且元件的参数不一致,容易造成误判或者拒动作,特别是有些电路设计不合理,理论上看起来是没问题的,但实际上由于元件的参数不一致,其结果达不到理想的状态。

网友F:
实际上这个保护器还是不错的,缺点就是调试麻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