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按键没反应了 啥都进不去

楼主(2025-01-08):
英威腾chf100 不知道怎么了 除了jog键可以切换看参数 其它按键都没有反应 也开不了机

网友A:
还有没有同型号的,换个键盘试试

网友B:
不一定是键盘的问题

网友C:
这种现象,如果是在使用中出现的问题,有以下可能:1是操作面板按键故障,你换一个该型号的面板试试。2是参数被人误操作锁定,如果实在进不去,你可以咨询英威腾厂家,他们会教你如何操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没有同型号的,换个键盘试试
是按键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一定是键盘的问题
换个按键排线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现象,如果是在使用中出现的问题,有以下可能:1是操作面板按键故障,你换一个该型号的面板试试。2是参数被人误操作锁定,如果实在进不去,你可以咨询英威腾厂家,他们会教你如何操作的。
刚才换了个按键排线好了

网友D:
一般来说,面板不行先用排除法进行排除一下看看再说

网友E:
我还以为按键锁了。不过按键锁定了,面板会提示lock

网友F:
可能是按键内部磷性铜片氧化按键不起作用,也有可能设置问题或坏了,最好方法是找一个同型号代换试试。

网友G:
这个是这个型号的通病,换键盘膜就可以了。